IBM X31待机电流0.15A

楼主(2011-10-13):
现象: 待机0.15A,无3M,5M输出,MAX1631发烫,

MAX1631数据:
22PIN:14V(断开21PIN输出就恢复到16V),
23PIN: 3.3V(正常)
21PIN是2.6V,把21PIN拉起来测,有6V电压。说明输出正常,21PIN电路查不到是哪里短路。
18PIN是2.5V,25PIN是2.5V,
7PIN、28PIN有3.3V信号电压
9PIN是2.5V(正常),
3M,5M的下管G极有2.6V输出(19PIN和24PIN控制),上管G极0V(16PIN和27PIN控制),说明1631保护了。
试过断开3M,5M电感,所有MOS管,待机电流都不变,只有断开21PIN时,待机电流为0。

查了一天都找不到原因,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注:
我拆了所有3M,5M电容了,还是一个样子。MAX1631换过了的,在3M,5M正常的主板上拆的。

补充内容 (2011-10-14 20:51):
现在查出来是VL5短路,MAX1845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又来了,之前PMH4发出来的VCC5M_ON和VCC3M_ON信号没了,换了PMH4和TB都没用, 断开VCC5M_ON信号电阻,3M,5M都能自己出来。很神奇!VCC5M_ON和VCC3M_ON信号没有短路

网友:
21脚要给它自身供电呀

网友:
先吧他换了在说

网友:
先换一个MAX1631

网友:
应是21针VL线型输出端有问题,查电容或者说更换一下IC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8802864/QQ/WinTemp/RichOle/Y%7B121Z53@$%7BP]U]8ZM%60YU)O.jpg

网友:
负载看看有没短路的

网友:
此21脚输出端有几天滤波电容,此脚也为BST3及BST5提供自激励,且此电压也直接输入到了1631内部

网友:
VL电压为什么只有2.6V呢......换了1631再说!

网友:
换个MAX1631试下

网友:
先把ic换了,不行就得差外围电路了。

网友:
22P都拉低到14V了还查啥外围啊.先把它干掉再说吧.

网友:
VCCR18M 电压不出来也会造成待机电流偏大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我没有想到,谢谢。

网友:
感觉是1631的事

网友:
好像1631本身有点短路啊   主供电都拉低了 换个芯片看下

网友:
21脚被短路拉低了吧 好象是哦

网友:
LZ 你的机子现在好了没有啊。有没有换1631IC?

网友:
现在MAX1631换了,3M,5M,1.8M电容都换了,3M,5M MOS管也换了,都没用。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在21的位置烧机再说。。。。。。

网友:
查出来是VL5短路,MAX1845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又来了,之前PMH4发出来的VCC5M_ON和VCC3M_ON信号没了,换了PMH4和TB都没用, 断开VCC5M_ON信号电阻,3M,5M都能自己出来。很神奇!VCC5M_ON和VCC3M_ON信号没有短路。后面应该什么查?

网友:
唉 Lz 咱情况一样 只是我是T23的电脑 一起等待高人出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