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teway UC308U 无声音问题

楼主(2011-10-13):
gateway UC308U 无声音 ,在系统里面放千千静听有波形,耳机 喇叭都没声音输出,声卡IC ALC663 和功放都换过还是一样
主板号:H13AL GM45 集成主板,也找不到这款主板的线路图
板号

网友:
看看主板上前置音频接口,只有一根针的两侧哪两排针, 有没有短接。

网友:
量了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