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cpu无供电

楼主(2011-10-13):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ASUS P5KPL-C的主板 能上电,不跑马。测CPU高管有12V,没输出。其他都正常。请师父们指点一二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和你同样的问题。换了供电芯片。还是没用。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测下管D极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再测上下管G极有无控制电压,如果没有控制电压,通过跑线路到电源管理芯片;再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如供电,VID,开启等;

网友:
先看下电感是否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