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负12伏 都20多伏了。是那里出了,问题晕了一天了

楼主(2011-10-13):
ATX电源 负12伏 都20多伏了。是那里出了,问题晕了一天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TL494 查一下 从+12v到TL494 1脚 有一个电阻 是不是它阻值变大了 或者+5v到 1脚的电阻 阻值变大就会 导致输出电压 升高 如果输出电压+12v 测11.9点几伏 +5v测4.9几伏 可以把此处电阻 加大50-100Ω

网友:
其他电压呢?各是多少V?请说的资料多些!

网友:
18V偏低,您不信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出问题或者开关管出问题了?如果反馈出问题了  电源IC 就会一直给开关管发出脉冲信号 导致电压增大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最近我也在研究显示器和ATX电源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吗?电源拆开看了吗?有没有负电压调节芯片?

网友:
绿线 5,03伏  紫线5,15红线 5。22  橙线3。42  黄线一直在变 1---5伏   蓝色线18---38伏之间

网友(点评):
你那电源是什么芯片啊 上图啊 +12v和-12v是一根线圈上的

网友:
+12V输出电路问题,仔细查12V超快恢复整流管及周边电路。

网友:
是在一个线圈上的

网友(点评):
兄弟 你第二张图上 红线底下是不是少了 4个电阻啊

网友:
你最好上个图纸

网友:
把+12 -12 路的电容换新,再查查+12V消特基整流管,上面有这苻号 用二极体的方式测,会吧?

网友:
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12V升高,其它电压应该同时升高。

网友(点评):
如果 特意加大欠压保护电路的电阻 可以单独升高+12v输出电压 我做过

网友:
检查12V的电压反馈回路。TL431和一些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