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R428的板

楼主(2011-10-13):
不定时的死机,换过大电容OE687,但是故障依旧,本以为使用替换的4个到6个的330UF的电容不行就买了这个OE687电容,结果还是死机。这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只有英业达的大电容容易出问题,三星的大电容,基本上没看到出过问题

网友:
不定时死机 考虑下系统,外设,内存 硬盘等,先慢慢排除

网友:
要注意是在什么情况下死机的,也有可能是温度造成的

网友:
回复楼上各位,第一:温度问题已经可以排除了,正常的时候,我跑显卡压力测试70度左右半个多小时没有问题,CPU,跑压力测试SP2004,1个多2个小时,电脑还是没有问题,说明不是温度问题。第二:系统,我一开是怀疑的就是系统硬盘,扫描发现硬盘有些问题,直接换硬盘上我的硬盘测试,没过几分钟还是死机,内存也更换过,死机!

网友:
最小化系统,剩下内存CPU 其他都除下,也是死机!

网友:
没人能帮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