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故障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10-13):
  内存故障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数码卡跑28,抓不到内存。
    另一种是数码卡跑38,抓到内存,但内存读写错误。

    内存故障维修步骤:
    1、最小系统法。
    2、目测法,看内存条和内存槽是否有损坏、空焊、短路等现象;内存电路的元件是否有损坏。
    3、清洗内存条或更换用好的内存条。
    4、清洗内存插槽。
    5、查内存主供电。
      SD内存主供电电压为3.3V。
      DDR内存主供电电压为2.5V。
      DDR2内存主供电电压为1.8V。
    6、查内存辅助供电。
      SD内存辅助供电电压为1.65V。
      DDR内存辅助电电压为1.25V。
      DDR2内存辅助电电压为0.9V。
    7、查SPD供电。
      SD内存SPD供电电压为3.3V。
      DDR内存SPD供电电压为3.3V或2.5V。
      DDR2内存SPD供电电压为3.3V或1.8V。
    8、查内存时钟。
    9、查系统管理总线。
    10、查内存总线对地阻值。
    11、用手压北桥,看电流和跑码是否有变化;测试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12、刷BIOS。IBM、DELL笔记本电脑容易丢BIOS,其它电脑很少丢BIOS。
    13、更换北桥。

网友A:
你写的好像是主板不过内存的维修方法,到不像是内存的维修方法。内存不过2B 38都需要专用的主板来测试

网友(2016-02-04):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好像是主板不过内存的维修方法,到不像是内存的维修方法。内存不过2B 38都需要专用的主板来测试

我想知道DDR2 240脚3.3V是什么供电。

网友(2016-06-12):
0.75V是什么供电??

网友(2017-05-02):
我也想清楚 内存的 维修思路0 0# 没短路没进水,应该 闪存虚焊,不过具体怎么精确 找到虚焊的闪存 方法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只是简单的判断方法

网友(2019-03-01):
我也正在学习内存维修,主板有的问题也搞不懂也在学习中,谢谢楼主的方法。

网友(2021-04-14):
我也想学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