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的三星943NW 一闪即灭问题!

楼主(2011-10-13):
今天接了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1-2秒能看见图像,然后就关机了,电源指示等也不亮。

报价结束后,拆机,检查。

仔细观察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电容鼓包漏液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先把高压部分的电容换掉,

接上显示器,一点,还是一闪有图像就灭了。

这下重点就放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

上图就是三星943NW的电源高压一体4小口的一体板。

跑线路找到到高压板的12v供电。如下图,有一个保险连接的。

断开保险,商店测量,有12v供电。且电压一直很稳定。

这下可以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对于这种情况。只要改个通用四口高压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下面就动手搞起来了。接下来大家就抖清楚了吧,改板都会吧,我就不做一一介绍了!拜拜,谢谢大家!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如果没有现成的变压器,去淘个的成本和用现成的通用板成本差不多吧。
换个高压线圈就搞定的活,有必要换高压板吗?高压板的成本可比线圈高多了!

网友:
Lz 只换不修吗
同意楼下的,三星74X 94X 的这种电源板的高压线圈坏的太多了,通病来的了。
难道你不换个变压器试试?汗哦。。

网友:
这个换个变压器不就好了,经常修显示器的谁手中没有个三星的变压器啊

网友A:
真的啊,明天换个试试,难道这个是通病?呵呵,还真没这个逆变器!

网友(点评):
你去买几个,有机会用上的。

网友(点评):
是通病,修好过很多

网友(点评):
大家给你的都是好经验噢。这样的多的是。

网友:
这个你先换个通用的高压一体板试试啊,如果好了的话再修那个。先代换找到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啊。

网友:
是的此乃通病,其实很多高压线圈都爱坏,应该说是这是高压线圈的通病。

网友:
不符做技术维修的精神,不是太难的问题不要绕走,要自我超越一下。

网友:
最初级的维修。直接换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啊,明天换个试试,难道这个是通病?呵呵,还真没这个逆变器!

嗯,好的,我知道了。一定多买几个做备用

网友:
换高压包不稳定的  经常返修!  直接改高压好了!

网友(点评):
现在出的高压包很好,都是改良的,没事

网友: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症状,不过是换了灯管就好了。

网友B:
一般不难改的建议直接改掉。。。如果单换高压包可能会返修。。

网友(点评):
我换的变压器很多..没见返修啊..

网友:
遇到过,到淘宝搜一下,这个是通病。。

网友:
一个字--希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代换法维修速度最快还少走弯路,确定下故障以后再维修或替换这样省时省力。特殊对有些客户你费了半天劲查出故障他不修了有效果。

网友:
换个逆变的变压器就好了啊   很简单的

网友:
长期改装高压板

长期改高压条,就被打成那样了啊?呵呵,头像

网友:
换高压线圈本人觉得不稳定,直接换通用的高压板比较稳定。

网友:
我昨天也修一台三星P1950的用5分钟黑屏,也是改高压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难改的建议直接改掉。。。如果单换高压包可能会返修。。

你看看那板子 高压有多少元器件啊  没什么可以返修的

网友:
学习了     要是我估计也会换高压条   是因为不知道线圈这个通病,  以后又机会试试

网友:
一个高压条才20元  有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刚开始维修液晶啊    呵呵    思路挺好的

网友:
应该是中间黄那个变压器坏了。

网友:
通病,修得多就有经验了

网友:
改板 我不喜欢    我喜欢给客户修板

网友:
此板后面应该有两个像MOS管的管子。你这个现像就是基本一个击穿了,才会一闪黑屏,指示灯也不亮,如果是高压线圈的问题。指示灯不会熄灭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单高压坏的话,指示灯理应不会熄灭

网友:
换高压线圈,三星显示器的通病。这样维修好点。

网友:
换个变压器要比改装简单的多

网友:
三星19液晶线圈这个通病,,,一个四灯高压大家多少钱买的。15左右吧。。。一个一体板多少25左右吧。。。。。。。我换板,,留下修好换给下个。。。还能有说法多收点钱。。大家维修要变通啊。。不然修不出高效来。。。

网友:
变压器通病了吧,维修人都知道

网友:
前些天我修个三星22的液晶 开始我也以为是高压包的故障 可最后是灯管的 问题

网友:
高压线圈的通病,换一个5元

网友:
先点一下所有灯管确定没问题,再查高压板.如果主高压板有问题主要是线圈

网友C:
开机1-2秒能看见图像,然后就关机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一般不是高压板的问题。高压板的问题指示灯应该一直是绿色或者常亮的。请大家以事实为根据。

网友D:
我今天也修到这种显示器,我不小心把按键的线给拔出来了,版主你知道按键的排线的接法吗,告诉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修到这种显示器,我不小心把按键的线给拔出来了,版主你知道按键的排线的接法吗,告诉我一下

这个还真没仔细看。一般很简单的,找到VIN就基本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1-2秒能看见图像,然后就关机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一般不是高压板的问题。高压板的问题指示灯应 ...

这个楼上有人说了,是通病,是高压线圈的问题!我今天换了高压线圈,果然好了

网友:
三星的943nv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哦

网友:
恩,三星的大部分这种问题都是变压器的问题,我都买了好几十个,来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换上,一般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