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徒弟处女贴:神舟天运Q550S不加电

楼主(2011-10-13):
天天跟到师傅打杂,今天机子多.来了台神舟本本,师傅就叫我个人看下,看整得起不>?
第一次个人修机子不敢大意,却忘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忘了拍照,望大家见谅,下次补起哈.

机子型号:神舟天运Q550S
先看机子故障.维修单上故障为不加电.
取下本本电池,可调弄到19V,插上插头,电流指示20mA左右(我这里是指针表,20mA是大概哈).还正常,应该有待机了...心中暗喜,难道是开关坏了?
按下开关,没有反应.嗯.跟描述一样.
先把机子拆开.这机子不知用户在哪用的.很脏,灰就不说了,还有瓜子壳等垃圾,呵呵.不管了,见多了.
小心把机子拆开,螺丝都是动过的.显然在外面修过.还有两位置少了螺丝.(我们这里接到的60%以上都是外面修过的,习惯了.)
主板一拿出来一看,INTEL CPU,SIS芯片组.

  主板上有相当明显的维修痕迹,主板上大部分有助焊剂,很黄...... 北桥加焊过,KBC动过(歪的),BIOS也是动过,内存插槽加焊过.....这些人搞维修真的伤不起啊~~~~~
主板都是粘手的....先不管了,把很黄的东西清了再说~粘粘的不爽.大概10分钟就清理好了. KBC是动过的,没焊好的.先用热风枪吹下来,清理好对准了再焊上去,再清洁一下.

大概差不多了,看了下没有短路的.加电测试,插上插头,电流20mA,测3.3V 5V正常,电感两边波形正常,再测一下开关上已有19V电压,按下开关有正常的19V-0V的跳变,灯亮了,咦~~~咋开机了,我晕.原来是KBC没焊好,心中大喜,
赶快拿来屏头,CPU,内存.加电一测,电流跳变到1A,到0.8A再到1.1A,不动了~~~~晕.还有问题....
仔细再看看主板...北桥动过的.从侧面看,锡珠,芯片到主板高度都还正常.
BIOS芯片是动过的.不管了,先取下来弄个BIOS刷上...
刷BIOS还有个小插曲...主要是我经验太少了,一般都是按芯片上的型号来选的,可是这个BIOS的型号怎么也找不到.上面写的是F80-7750S ,后来问了师傅才找到了型号的.呵呵, 这个芯片是EON牌的,F80-7750S 然而型号要选 EN25F80.呵呵,我是新手哈,大家别笑.BIOS还是在迅维上下载的,谢谢迅维网~~~~
刷上后开机,故障一样,换内存,换CPU,照旧,...感觉有点头痛了~~~~但又不敢,又不想轻易去问师傅.呵呵.
再看看主板,难道要动北桥?  做桥是没问题,这个已经很有信心了....但做桥时间要长些,机子多,BGA台都在使用,要排队....生意太好了....唉,,,,,,
先做容易的吧.内存槽动过,看起来焊得不错的,但助焊剂很多,也没有清理彻底,只好拿来了我的清洁工具,牙刷,(嘿嘿,老大不准用的,说的浪费洗板水.一般都用棉花的),这个位置不好清理,只好刷刷~~~ 呵呵,是很浪费洗板水哈.到处都流得是~~~~
大概15分钟,终于清洁好了.
管他的,凉干,上电再试试,  电流1A-0.8A-1.1A-1.2A-0.7A-1.5A.咦~~~这不是基本跑完了吗?
再看屏,神舟LOGO出来了~~~~晕,原来这么回事~~~~呵呵
装上机子测试一下,测试两小时无问题,交师傅,验机,OK,完毕.

看来这个机子原本应该是小问题,经过维修造成了人为故障,反正我是会小心的,呵呵,
新手发贴,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维修就是仔细啊,不是神马本都是要上BGA的,呵呵,楼主蛮勤快的。

网友:
楼主在那上班呢 ,你们那里的生意还不错哈

网友:
最后的故障: KBC 没焊好,  内存槽前修理者助焊剂没清干净, 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神舟的这机器是容易出现内存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初学者,比我心细多了!哈哈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我也是跟师傅学的,不过我就粗心多了……

网友:
看来楼主焊工蛮不错的

网友:
k看来楼主很细心    以后会成大师

网友:
哥们技术跟我差不多

网友A:
钢铁就是这样练成的,现在都淡季了,您还有机器修,很不呀,还会用试波器,了解一下,您跟师跟了几个月?

网友:
“,再测一下开关上已有19V电压,按下开关有正常的19V-0V的跳变,”
楼主的这句话是 指什么, 没有太看懂,开关的不是应该是3.3V吗, 是型号不同,所以这台的开关上有19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铁就是这样练成的,现在都淡季了,您还有机器修,很不呀,还会用试波器,了解一下,您跟师跟了几个月?

马上三个月了.因为以前是电子专业,所以有点基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