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的维修。用一段时间后会花屏。

楼主(2011-10-13):
今天下午,有一个客户送来一个显示屏和主机,

故障显现就是,显示器有时候正常,用一段时间后,会花屏。

说是以前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关机后在开,就有正常,能用一段时间,

但是最近这种频率越来越高了,用10几分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要排除到底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找来自己的显示器街上他的主机,测试。显卡到底有无问题,同时把她得显示器接到自己的主机上测试。

用了不到10分钟,显示器出现故障。显示有一点点花屏,然后直接就是图像变模糊。然后局部变红。

针对这种情况,分析,第一就是屏线松动,二是灯管,三就是驱动板问题。

给客户报价,要是能修好就是120元,要是换驱动板就是150元。

客户同意后,立马拆机检查。发现驱动板上有锈迹。然后看看屏线,也有斑点锈迹。

因为客户在旁边看着,我也就没修了。让他下午过来取机器,说是针对有时好就是不好的显示器,我们修好

后,要留下来测试几个小时,确定没有问题后,会打电话让他过来取。

后来客户也回去了,

于是我对驱动板上所谓的锈迹进行处理,用洗板水刷刷干净。屏线上的金手指,用酒精擦拭干净。

装机测试。

刚测试没多久。客户说是打了海尔的售后服务,说是要200块钱,换驱动板,保修一年。要把显示器抱走。

这个时候我就不同意了,我说,我已经给你修好了,现在正在测试。

反正就是摆在那边一直开机测试着,大概有一个小时,确实是没有问题了。

对客户说,要120元修理费,质保一个月,有问题就拿过来,客户有点不愿意。但是还是看到我已经解决问题了,也就没多说什么。付钱,开完收据后,走人。

由于客户来的太突然,就没有留下照片了,大家先分享一下经验吧。

以后对于这种花屏,最好不要再客户面前修理。否则,你给他擦了一下屏线就好了,就收他120元,

他会很不高兴的。如果遇到纠缠不清的客户,会大吵大闹。

就说这么多吧。大家以后多注意点,就好!

网友:
呵呵 ,已经修好三台了。都是这类的毛病。。最后一台开了帖子的,花屏的吓人,你可以搜一下。。都是100多。。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多是屏线与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显示器   我光把屏线擦了一下  结果返修了我再给他擦擦  又可以了  这样他给我返修了 6次卧郁闷啊  最后给他换了个屏线 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