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屏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1-10-13):
机器型号:三星R458   PM45独显
机器故障:进水腐蚀清理之后,屏有背光无图像。

上电量了一下显卡的供电,发现Q16的输出P1。8V没有
Q16的控制脚4脚无电压。4脚电压由Q17控制;测Q17的2脚KBC3_PWRON信号有3。3V,测R203的P12。0VALW正常,,R203电阻腐蚀,更换R203后Q16输出1。8V。屏显示正常;此机维修结束

网友:
简明扼要, 两目了然。动脑维修又一例

网友:
(测R203的P12。0VALW正常,,R203电阻腐蚀,更换R203后Q16输出1。8V),这句话有点不明白,应该是测R202的P12。0VALW正常,R203电阻腐蚀,更换R203才OK吧

网友:
错误错误 O(∩_∩)O哈哈~

网友A:
应该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详细点就好了。

如何再详细。。。

网友A:
我是新手,就是你把他的工作原理在详细的说下。

网友:
只有自己经历了才是最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就是你把他的工作原理在详细的说下。

好说,先看本本有之前有没有修过,一定要看仔细,比如哪里腐蚀,进液。在看芯片是不是通病,看显卡南桥,这款机器显卡是G98-600-U2 之前没有修过,不想是显卡虚焊,只好查显卡供电,一测显卡没有供电。测机维修完毕,测机。。

没有直接去干显卡很好 呵呵 要我的话 可能就直接上显卡了

网友:
了解了,以后还是多自己动手哈。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在看看显卡

网友:
LZ ,R458挑屏吗?麻烦给个解释

网友:
lz的维修习惯很好,没有直接bga,少走冤枉路

网友:
观察完了再干活果然是王道

网友:
我有块三星Q208的板子  本屏无显外接花屏   干过显卡   无果   求思路   板子上面没有标字母不好找零件

网友:
我有块三星Q208的板子  本屏无显外接花屏   干过显卡   无果   求思路   板子上面没有标字母不好找零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0332

网友:
lz的维修习惯很好,没有直接bga,少走冤枉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0332

网友:
楼主这个案例很好。显卡少供电导致灰屏。学习了,估计这个是显卡LVDS模块的1.8V 供电吧

网友:
好好 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努力学习 天天挣钱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