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代码跑96

楼主(2011-10-13):
在这里求助一下各位华硕的主板代码96是什么意思呢?换了内存没还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说清楚,是一开要跑96,还是跑了一段到96不动了,如果开机跑96,那就是乱码,当FF修。

网友:
不知道复位没有。测供电

网友:
有接显示器没?如果是跑到96 是可以点亮了,诊断卡只是个参考,并不能完全依赖

网友:
是先跑了EO才到96的,显示器没有亮。

网友:
应该还没过内存   量一下内存供电都正常没

网友:
96应该是亮机代码,如果集显换独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