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DC不开机

楼主(2011-10-13):
朋友有台华硕F9DC机子,不能开机,插上电源适配器不开机情况测量有19.9V . 3.2V .好像没有5V,按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手摸主板没有发热的地方,机子也许没上电,由于水平不高,在这请各位师傅帮忙诊断下,图纸在下面下载就可以了F9DC下载地址,放心没病毒:http://www.go-gddq.com/html/BiJiBenDianNaoTuZhi/2011-10/736651.htm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如果不会修,不知该往哪里下手,哪就放在一边,看你师傅是怎么修的吧。

网友:
忘了说下上电电流0.35-0.5左右啊!!

网友:
看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刚刚查到有个管子烧了请问这个管子会影响机子不上电么5V,电压5V有,管子不发热在图纸的63页能帮我看看这个管子烧了会影响电脑开机么

网友:
有哪位师傅能解释下

网友:
有哪位师傅能解释下么,这个管子开路会不会影响电脑启动

网友:
供电,这些条件都要看下的

网友:
烧了就换一个,不用管它影不影响

网友:
我重新焊上个新的RB717F,怎么插上适配器这个元件就冒烟了,会不会是ISL6227CAZ_T耶坏了,或还有其他原因 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

网友:
那位师傅帮个忙看看

网友:
那位师傅帮个忙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0340-1-1.html

网友:
先吧芯片还了,在把那个双二级管装上,应该就行了,要看哈19V过来的那两个上管和下管是否是好的,还有这个是控制北桥的芯片嘛,,,,是的话北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我遇到的就,还不是一上点就把北桥供电芯片的双二级管烧冒烟啦

网友:
要看主3V,5V,出来没

网友:
RB717F 的3脚有电压吗?还有看看ISL6227CAZ_T 上下管子。以及它本身是否损坏。跑下电路,1脚和2脚后的元器件为重点.
RB717F 短路肯定没有5V的。先把RB717F的短路原因找出来。

网友:
现在确定ISL6227CAZ_T 坏了,我已经拆掉了再量1.2脚对地电阻没有短路了,现在我不敢装上去我怀疑红藕面还有问题+VGA_VCORE 1.15V的对敌电阻才几欧,断开PL6301 1.8UH的电感再测量对地电阻按图纸电感1脚这边正常,2脚不正常,我想是不是+VGA_VCORE 1.15V是不是通向显卡的,请各位师傅再给小弟讲解讲解

网友:
检查南桥,、开机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