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样一个情况: ASUS主板循环提示要刷新bios

楼主(2011-10-13):
哪位见过华硕主板这种的情况, 开机有时会提示如下图,偶尔bios放下点能正常开机,使用一切正常。

大都时候开机时候开机就提示要刷新bios  并且主板报警:响两声停几秒,接着又响两下。。。来回循环,并来回在软驱,光驱,U盘中 bios文件。。。。用U盘拷上正确的bios文件,提示如下图。可是重启后还是提示要刷bios ,就像没刷之前一样循环的在各种驱动器里面搜寻bios文件。bios文件时官网下的,并且试过多个版本,结果都一样。

南桥左下角那连个管子 貌似是高温造成的有些变色了。

有没有可能是bios芯片坏掉了?还是南桥里面有轻微短路了?求解

内存问题
那是内存坏了,我晕。bios读取到内存的映像坏了,就会提示这个。你扫描一下内存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华硕的黑色的大板,你先看看电池还有没有电,再刷BIOS

网友:
垃圾华硕主板。。。

网友:
现在的BIOS系统能进去吗。进去看看里面的时间是不是每次开机都复位到原始的时间,如果是的话电池没电问题多。如果不是的话感觉就差差南桥相关电路,另外一个不可能但是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看看鼠标键盘,或者换个鼠标键盘看看。

网友:
刷了BIOS 再说吧。。遇到过,刷了正常了。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看到过,如果电池正常的话看一下BIOS的写保护脚电压,是不是写保护了没写进去啊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一般有可能是电池没有电或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看棵看BIOS芯片吧在看看有没有保护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
刷BIOS还不行的话,那就换个芯片再刷一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