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输出电压全线偏低:

楼主(2011-10-13):
直接短绿黑,正常触发

12V=6V左右
5V=2V左右
3V=1V左右
393+7500B

应该从哪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正常触发也要从副电源入手,先查下待机18再说

网友:
同意2楼意见。然后查7500B的12脚工作电压是否正常,131415脚有没有+5V电压,如有,则7500B和393正常。

网友:
我修到一台神舟的是雷击的也是电压低,是电源部分有几个二极管断了

网友:
先测待命5V有多少,整流二极管 开关管,均压电阻,大电容

网友:
杂牌电源没几个钱,做工差,即使电容都是不耐用电容,寿命不常。以后要是因为其他原因坏了,还会砸掉自己招牌。干脆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