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945GCLF2D主板无PCI复位维修请教

楼主(2011-10-14):
近日接修一台因受雷击损坏的D945GCLF2D主板,英特尔原装,上的是凌动330的U,用的是82801GB南桥,945GC北桥,IO是LPC47M997-NW。接机加电网卡烫,不上电,拆掉网卡后,机器可以自动加电,但不走码,更换南桥(确认是好的,来回焊了两个,换了两个南桥)后,故障同样,换BIOS芯片(好的)故障不变,换过IO,现在就板上的小芯片和时钟芯片,北桥,U没有换过,在BIOS芯片的部分引脚 上可以测到有波。复位针上有3.3V,短接开机开关可以关机,关机后,就不会自动上电了,ATX电源加电后,要短接开关针才能加电,量主板上的主要电压正常,ATX电源8脚有5V,PCI的复位只有1点5V左右,因无图,没有思路,现发帖求助,主板这种无PCI复位的故障,GB芯片的南桥,应该从哪里开始入手检查,PCI时钟有.还是这个机器要检测到网卡后才能继续工作?网卡是RTL8111C.

网友:
如果你确认其它地方电压都正常了,哪就顺着A15跑线呗。既然有1.5V电压,就是有东西拉蒂的他的电压,跑出来和它相连的元件慢慢查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后不复位,查PG和时钟..学过的要经常复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