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时序里的VRM_PWGRD 是什么信号! 14步的

楼主(2011-10-14):
     我是新手不识这里的流程 来, 求哪位哥们来分析下!      因为在论坛一个个查,查得太苦了!  查好就放记事本里!             求解的!            路过识的也说句!     不管哪个!信号!

网友:
14、电源PWM IC告诉EC电源已经正常,15、接着EC才发出电源正常给南/北桥,16、再接着南桥复位各个设备~~

网友(点评):
老大,你直接告诉他是CPU的核心电压的PG就可以了,何必绕那么远

网友: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检测VCORE正常后发出的..

是这样的,基地的都知道

网友:
把资料上传一下,大家共同学习。3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

呵呵

网友A:
应该就是一切正常后   EC发出的好信号

好像不对吧,这个只是CPU电压正常后发出的,

网友:
收藏了明天去电脑上看帖

网友:
告诉EC,CPU电压正常

网友:
类似VCORE的PG 电源好信号

网友:
CPU核心电压的PG

网友:
PG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一切正常后   EC发出的好信号

CPU正常就是待机正常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