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 上cpu就无cpu供电,不上就有cpu供电

楼主(2011-10-14):
如题, 遇到很多这样的板子都无从下手

网友(点评):
不上CPU会出CPU供电?

网友:
供电电路短路了 啊

网友:
还是要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去查,因为CPU供电相数多.查起来有点麻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某一相供电驱动信号有问题,更换了单独的8脚驱动后OK了..

网友:
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简单,是供电不足所导致的。

网友:
是供电不足所导致的

网友:
管理芯片是L6712A,没用八角驱动,三相供电,管理芯片换过了

网友:
这个还不掉电 ,还不错 我修到的上真U掉电 还没有核心 不上U 不掉电  你可以考虑IO

网友:
上CPU没有VCCP,其它电压有没有,如果其它电压有,那要考虑CPU是不是好的,这个型号的能不能用在这板上,CPU到电源IC的那几根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搞.基本上是小电阻或小电容的问题.要细查

网友:
查VID电路了..............

网友:
都是经验。。。。

网友:
换电源IC吧

网友:
查电源管理的VID信号。

网友:
这比较麻烦了

网友:
怎么多回复的,感觉就一个对的,在遇到这种情况换支持此主板的U,不要被眼前迷惑,我就是被迷惑过,把几块能修的板子搞的残疾了

网友:
换过IO,管理芯片,VID的排阻, 上U后无电压输出,CPU换过了几个,都是支持此板子的

网友:
这个一般要考虑cpu座和北桥了  在网上找图纸  查Vid信号了

网友:
看老师维修一块板子.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上U电压低.量内存电压也低.修内存电压正常了.   还有一块也是上负载正常.上U没电压  12V到电压芯片有个电阻坏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修好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