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V247 黑屏

楼主(2011-10-14):
先是闪屏(强烈水纹) 拍几下就好了 现在完全黑屏了 排线的接触头有黑的痕迹 朋友说是打火了 还有没有修的必要 朋友说屏坏了
闪屏

网友:
你头一句说的 应该是 干扰 后面的 好像 也说的和驱动板有关系 你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刷下屏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准确地测得到到底是那部分出问题,如果是屏坏,那也只能换了

网友:
黑屏,电源灯亮吗?亮,灯管问题。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板 驱动板..最后屏.挨着一件件排查吧..

网友:
屏线接触不亮 吧 长城这样的毛病很多很多

网友:
先说有没有灯光,再说其它,没灯光,还要看指示灯,这个你不说清楚不好确定哪块有问题

网友:
先看有没有灯光三,灯光都不看怎么修?

网友:
我自己也是用的这款显示器 也出现过这种现象 你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这个显示器是三星spva面板 扔掉挺可惜的 lz还是想想办法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28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