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出的 PCIRST PLTRSR在哪里可以测到?

楼主(2011-10-14):
请教各位,南桥发出的 PCIRST PLTRSR 都是什么信号,在哪里可以检测到?
信号

网友:
不同的板子位置不同。一般在IO的LRESET#脚可以测到PLTRST# ,在PCI槽A15可以测到PCIRST#
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是平台复位,可以查到的

网友:
这个可以上网搜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