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0-14):
求助XP安装系统,不要ghostd的

网友:
网上有,可以下载的

网友:
有一步步安装的啊 、可以自己找。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下载msdn微软原版本的光盘ISO,进PE后把它解压出来,运行里头的setup,按提示进行就OK了

网友:
系统盘比较方便

网友:
到软件店里买一个  选择从光驱启动  按照提示 一步一步安装

网友:
上网搜一下纯净版,有好多

网友:
百度“XP硬盘安装版”很多ISO文件,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上网搜一下  有一个上海市政府驱动增强版的安装版xp  下下来刻盘 光驱启动 安装就是

网友:
这个网上百度一下,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