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 超郁闷的全汉电源启动问题

楼主(2011-10-14):
此电源是客户换下来的。原来是电容冒了很多。造成不启动。看电源不错就让他换了新的。是全汉300-60的。把电容换了可以正常启动了。使用也没有任何问题。可就是冷板的时候出现1分多钟才能启动。启动后使用再起都没有问题。以为启动电容问题。拆开测量容量没有问题。不放心换了一个。可问题依旧,电源比较好值得折腾。现在是冷板接主板不能启动。要1分多钟,可用镊子短接马上就可以起来。接主板启动就不行,主板换N块了。现象一样。检测不出什么问题。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支招。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启动后紫线电压多少?

网友:
主板的问题,绿线电压多少?换快主板试一试。。。

网友A:
会不会是输出整流管散热片上的起保护作用的热敏电阻问题?通常是几十K,可以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输出整流管散热片上的起保护作用的热敏电阻问题?通常是几十K,可以测测看。

嗯 嗯 嗯。。值得借鉴,,测量看看。。谢谢四楼的高手

网友:
有些电源我也不明白,5V待机电压正常,但主板就是开不起机,电源是长城300W,现在还在哪里放着

网友:
不用问了,必定是待机电源输出功率不足造成的。多半是待机电源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很可能是待机滤波电脑漏电造成。认真思考,仔细查看,做到稳准狠。

网友:
很明显的是5VSB带不起负载,更换5VSB电感前后个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
换掉激励级耦合电容,你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