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M5530 TPS51125发烫

楼主(2011-10-14):
宏基TM5530 TPS51125发烫,AMDCPU,板号是:olan
上电待机0.18A,手摸TPS51125非常烫,更了一个还是一样,查了条件:

win供电正常,
1、6无电压
8脚,17脚有线性3.3和5v,
取下线性5V电容C617,待机成了0.02A,但是不出3V,5V,还有取下这个C617后,原来 的线性3.3成为1.8V,原来 的LDO5V,成为了6.8V。

网友:
量了一下线性3V,5V都没有短路。

网友:
芯片本身的问题,或者是IO的问题,换换试试

网友:
过度发热有短路可能。。

网友:
排除芯片本身为题 基本是外围因素导致的

网友:
检查芯片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情况是,后继有短路!!!~~IO不会坏我有一次也一样拆了IO后故障一样啊!!!`
你可以看一下网卡与声卡有短路不!!!~这种情况为微短,不过我想这个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点评):
谁说IO不会坏的?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烧VREG3,不一定非得对地几欧才算短路的,我碰到过400多欧照样有短路的,这种不能光凭对地阻值来分析的

网友:
芯片后极有短路它也会发烫,仔细检测后边的

网友:
断开线性电压的后继电路,看芯片还发烫否。

网友:
芯片坏了 。换了就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现在是IO坏了吗!!~你换IO好了吗!!!~

网友:
你把5V输出断开来,看看还会不会发烫,也有可能是BGA短路,我的和你差不多,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