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D不过内存维修少见的

楼主(2011-10-14):
技嘉845D的主板 南桥为小芯片的    不过内存   有时不过CPU     刷过BIOS  换过IO   内存排阻量过了。没坏的。就是不过内存 。后来仔细看主板才发现CPU的滤波电容有4个微鼓了   是6.3   1500的    不应该是电容的事吧?反正没别的修。换了再说   换了三个电容   一试   果然好了。少见吧。要客户80元。哈哈。。。。

网友(点评):
什么地方啊,台式机能抬到80块钱,我们这要到80客户就直接吵着换新班子了- -!

网友:
不错,你们修台板一般都要80块的,我这里便宜呀。

网友:
是呀,我们这里修一台最多才40-50喔

网友:
楼主拿到板子就刷BIOS? 不过内存不是刷bios来解决吧?还有你换I/O?又不是开机电路。拿到板子第一步看外观都不做。按照你的思路如果问题严重点的你该直接干桥了

有些板子不过内存就得刷bios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强啊,现在买块845D也不用80吧,我刚收了一块V星的带C2.0才45。

网友:
有没有修过Intel原装主板啊?

网友:
什么地方啊 845D修一个80啊    我这才20-30啊

网友:
哈哈哈啊!!!!!!!!!!!!!    价格不低啊

网友:
一般都是说桥然后换电容然后等个一两天就好了呵呵呵收80

网友:
一块旧板子也不值80啊。

网友:
不 懂的人才 能收80,说实话,要按技术含量来说,80不多,但从产品价值来看,只值10元

网友:
简单修一下客户都不接受这个借钱的    现在845的板子要换南北桥客户都考虑上下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人才啊,这个板子也能收到80,顶!

网友:
哇!你们那里真好赚啊!我们这里845的才收25-30呢,客户还嫌贵呢!

网友:
技嘉的主板爱出bios质料损坏。IO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修主板还是要心细啊!

网友:
楼主那个地方钱好挣啊

网友:
80元在我们这边只能收个30的,多了人家不修了

网友:
我直言,您维修之前就应该好好看看,连电容鼓了,都没看出来,走了不少弯路,应该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