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3A不显,不过显卡

楼主(2011-10-14):
代码跑5B,电流1.07A,不显,
是LE9,图纸上显卡电压为1.17V,而实测只有0.77V,显卡对地阻值只有3欧姆,请各位老师指点,是显卡短路把电压拉低,还是显卡供电出了问题?
显卡

网友:
一般是供电出来问题。即便是显卡出了问题,也要从电源查起。

网友:
把显卡供电断了看看

网友:
这个显卡爱出问题 之前修过一个这板子
显卡电压也是0.7 判断为显卡短路 换显卡好

网友:
你用什么表量的啊,用福禄克量这个值是正常的。修了个旭日420的板子,跑00 ,1.05V电压只有0.7V,更换反馈分压电阻后OK,显示。

网友:
看阻值 应该显卡没坏 你把供电修正常了 应该就会好 但愿如此

网友:
先搞好供电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