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怪毛病!!!

楼主(2011-10-14):
联想g430开始供电芯片坏,换了供电芯片好了,装完机进入系统在测试键盘的时候电脑自己关机了(不是掉电),重新插拔电源再开机就掉电,有的时候没亮机就掉电,有的时候亮屏出联想标识掉电,有的时候刚入系统就掉电,最后拆硬件,发再拆掉键盘不掉电,而且还用的挺好,只好跟客户说键盘坏了,客户着急用电脑,我就给他配了一usb外接小键盘给他用,用了两天没事,我订了一个键盘也回来了,装上去我试了试能用,给客户拿走了,可是就用了一天,客户就说不行,拿 过来一看故障依旧,还是掉电,把键盘拆了就没事,感觉不像ene的事,但是我还是把它换,换了也不行,说的可能有点啰嗦,请高人指点到底是那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这个有无待机的小板的?有的话应该是小板却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IBM T40也有过这种情况,不过换个键盘就好了。

网友:
貌似键盘到ec问题

网友:
   EC  键盘是好的话  该考虑南桥了   干掉试下!!1

网友:
键盘应该不正常吧!!键盘接口阻值和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没装主板的 或者 C壳的麦拉纸  敲击键盘  接触到主板 短路主板零件 造成掉电

网友:
开关容易坏,换的话用风枪取的最好不要用,里面是塑料的一吃就软,我一般都是拿刀片刮下来,再焊上去

网友:
bios刷了,板号是  LA-4211P集成的,难道我下载的那个bios不对,谁有这个原装bios提供一下,我重新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
还有一问题,客户说以前这个本还经常闪屏,就是用用屏就闪那那么几下,现在弄完反而不闪了,奇怪。

网友:
键盘接口,键盘到EC之间的线路,南桥,,

网友:
看来还是主板上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楼主搞定的话麻烦说说

网友:
如果EC  和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OK  的话   可以考虑南桥

网友:
感觉你的这个问题,不再与键盘这块有问题;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是老是掉电,
我就把外设挨个拔掉了试,我把光驱拔掉了,他不掉电了;试了一小机器;没问题,
客户说没光驱就没光驱吧,拿回去用了一天又拿回来了
与是继续把光驱装上了,继续拆外设,最后把无线网卡拆去了,测试部掉电了;
发现原来是无线网卡有漏电故障;换了个无线网卡故障排除了;

网友(2011-11-14):
呵呵,故障找到了,惭愧最后试了几次终于试出来了。是内存条的问题,有两条内存条,原装的那条有问题,拨了换了条新得就没事,我不知你们与我同样的故障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遇见过一次,换了个EC好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