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显卡硬件解码坏,看电影高清绿画面,玩游戏正常?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1-10-14):
蓝宝石显卡4670硬件解码坏,看电影高清绿画面,玩游戏正常?求大师指点.
就是看在线视频和看高清电影屏幕全是绿的的
别的都没问题

重装系统也不行
以为是播放器问题换了也不行

网友:
清灰后好了 我晕

网友:
清理灰尘就好了,不能把,灰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网友:
灰尘还能导致显卡不亮。灰尘还是很干的,插入此显卡就是不亮。把灰尘清理就ok了。

网友:
灰尘有静电 高频电路影响很大

网友:
不错 不错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