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电源板主芯片TOP258PN代换

楼主(2011-10-14):
我接到一台20寸明基液晶,主芯片TOP258PN烧了,找不到一样代换的,在网上查了一下,可以用TOP223代换,但还是不行,电压始终不够,改电路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修好了,那位知道帮帮小弟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稳压环路上的元件 别老怀疑一个地方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别修了,找块大小合适的板换了得了,因为在当地你要买不到别人估计也买不到除非拆旧的,最终估计还是要换版,除非你判断失误

网友:
能不能飞线过去 搞成常亮的

网友:
用TOP254PN可以,我用这引脚也一样,电压不对是没有还是跳变。查下反馈

网友(2016-08-29):
TOP258这个好多啊,楼主你实在没料件就换通用板子吧,没多少钱的

网友:
这玩意买一个保险 代用搞不好烧东西

网友:
电源板如果买不到芯片,那只好换板了。现在电源板还真没什么修头,换一块也就20-30元。

网友:
直接买个芯片吧    改电路在不稳定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原值代换 一般都能修好的,实在不行用通用模块一起换掉,一般都能修好的。

网友:
淘个旧板吧 没多少钱

网友:
这是通病芯片,,很多电源板都用他,多备258,迟早都是要用的

网友:
TOP258PN 电源芯片IC 直插DIP7脚
某宝上有啊,买个新的试试

网友:
还是找258,不行就用模块呀

网友:
找马总买一个撒,便宜

网友:
没有带换258的芯片了吗

网友:
买点通用代换开关模 块就好了,IC不一定全,用模 块全搞定

网友:
稳压环路上的元件.光耦及稳压管

网友:
TOP这种芯片,换好有的亮半小时就暗屏,这种芯放弃很多

网友:
换板子啊,不贵还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