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0-14):
接了一台dell1420机器,客户说是在别人家没修好的,属于二修。给客户说这台机器因为被别人修过,没修好。比较麻烦,查出问题给他电话报价。客户同意。拆机发现上一家动了CPU供电芯片、1.05V、1.5V供电芯片(测量此芯片的MOS管,发现两电压的下管全部挂了)更换后电压也出来了。但是到第3次再加电时1.5V的下管又烧了。不解!!!为什么会常烧下管,上管没一点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我有1420的全新主板 可以交换可以单购  有需要QQ和电话

网友:
应该是1.5V后继有短路!!`

网友:
主要是想问问烧下管的几个原因??

网友:
hai shi qu cha   cpu  gong dian  xin p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