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开机进系统之后只亮灯管 其他无显

楼主(2011-10-14):
东芝M207开机进系统之后只亮灯管 其他无显 这会是大电容问题吗 各位请赐教

网友:
你换大电容 吧!!!~这个正常啊!!!~~有的机器还会白屏啊!!!~~~

网友:
这个机子拿到先换了电容在说

网友:
是啊。东芝的最容易坏大电容了

网友:
有的还会花屏掉电呢!

网友:
先换电容,电容漏电只能代换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啊

网友:
不用换电容,你在cPU下面大电容旁边加4个  330UF的电容就可以,看好正负极 大电容里面是负极

网友:
先把大电容换掉再说。

网友:
都说换电容  我也不好说别的了  换电容 好了没

网友:
都说换大电容,如果是大电容的事不如加电容!大电容不好换,搞不好CPU座虚焊,麻烦!

网友:
我加了6个电容 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