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刷写主板BIOS

楼主(2011-10-14):
有相当多的主板采用了贴片的BIOS芯片,并引出了SPI接口,对于这样的主板,可以利用具有ISP下载功能的编程器直接读写,无需拆下芯片,也无需适配器,十分方便可靠

下面以一块V星P31 Neo系列主板(型号MS-7392,V1.2版)为例介绍在线刷新Bios的过程,所用的工具是SP8-A编程器(支持几乎所有的93/24系列串行存储器、25全系列SPI BIOS)

主板Bios芯片部分

(图片:IMG_1513-1_600x450.jpg)

Bios芯片型号是Winbond W25x40,JSP11就是SPI接口

(图片:IMG_1513_600x450.jpg)

用万用表量出JSP11和Bios芯片W25X040管脚的对应关系如下图,查芯片资料,根据资料连接ISP线

(图片:JSP11.JPG)

在SP8软件中点击“器件信息”按钮,弹出ISP连接示意图如下:

(图片:ISP_SP8_M25.jpg)

SP8-A编程器的ISP接口采用10Pin 10色的彩色排线,输出端为10个单杜邦头,颜色的对应关系和电阻的色环表示的数字一致,分别代表ISP接口的管脚: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10

根据上面的图,将ISP线和主板JSP11接口按下面的对应关系连接:

下载线   JSP11
  红 -- 2
  紫 -- 3
  绿 -- 4
  橙 -- 5
  白 -- 6
  黑 -- 8

连接后,给主板插上电源,短路一下主板的“PWSW”插针,启动电源(如果没有启动电源,接下来的下载操作将无法进行)

(图片:IMG_1524_600x450.jpg)

千万注意:在升级前先备份原来的BIOS程序,避免升级程序不对导致电脑无法正常启动,方法如下:

1.运行SP8编程器软件,选择芯片型号W25x40,在手动操作中点击读取

(图片:读取.JPG)

2.操作完成,数据便读取到软件的缓冲区了,下图:

(图片:缓冲区.JPG)

3.将读取的旧BIOS文件保存到电脑,下图:

(图片:保存.JPG)

4.开始更新BIOS程序,点击“加载”按钮,加载下载的升级文件

(图片:加载文件.JPG)

5.操作选项中取消(不要选中)“[ISP烧录]向目标目标板提供电源”,原因是SP8-A编程器只能对目标板提供最大250mA的电流,远小于主板的负载电流

(图片:操作选项.JPG)

6.点击自动运行按钮(注意按下图设置自动编程选项),片刻即烧写完毕:

(图片:编程中.JPG)

7.校验成功,说明文件已经成功写入了芯片,接下来你可以通电试机了

(图片:编程成功.JPG)

网友:
要是笔记本的有这么方便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一招!~~~

网友A:
LZ给笔记本用的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给笔记本用的有吗?

还没有。。。。

网友:
。。。。。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