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300GT白金版V12掉件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1-10-14):
七彩虹天行7300GT-GD3白金版256M V12掉件请帮忙看下,我感觉绿圈内的是电感,黄圈内的是电容不知对不对,请有这个显卡老师帮忙看下。

网友(点评):
如果是电容就有一端是接地的(也有下拉电阻) 剩下的不是电阻就是电感

网友:
看他旁边标的是电阻还是电容,找个差不多大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图2中,右上角条型码下方那个应该是那一块电子元件的标识……坚着的那个。
我有一块这样的卡,不过是黄金版,刚试了点不亮,正找故障呢。

网友:
绿色的地方昨天我焊上了一个电感烧掉了这个电感。

网友:
看样子应该都是电容、

网友:
是呀这个位置是电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A:
我有这显卡   你显卡掉的哪4个件全部是电容  放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显卡   你显卡掉的哪4个件全部是电容  放心吧

朋友能帮我看下第二个图,右上角少一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能帮我看下第二个图,右上角少一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和旁边那个管型号一样的  D50NH

网友:
多谢了朋友,你帮大忙了.日后需要帮忙只管说.

网友:
看圈圈旁 表示的是什么 R就是电阻 L就是电感 C就是电容 要是R就麻烦了

网友:
支持帮忙的人!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