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芯片组

楼主(2011-10-14):
未插ATX电源时                                                                                  1.      1、装入电池后首先送出RTCRST#,3V_BAT给南桥;《RTC是Real Time Clock,意为实时时钟;rst是reset,意为复位》(CMOS电池没电或CMOS跳线设为清零时,VCCRTC为低电平(检测点:CMOS跳线1脚),RTCRST#有效,使CMOS电路复位状态,即保存的CMOS消息丢失。《VCCRTC是Real Time Clock VCC的缩写,意为实时时钟(正)电源》)《3V_BAT是电池电压,即VCCRTC,在待机状态中,若此电池没有或者没有电,接通电源后,将首先调用转换出的+3VSB,代替电池3V-BAT .                                         2.南桥得到以上2个条件后,给晶振提供电压,晶振起振,送出32.768KHz频率给南桥。
                                                         插上ATX电源但未短接开关针时                                             3、              3、主板上的1117芯片将紫色线送出的+5VSB待机电压转换出+3VSB,(一路给南桥的ACPI供电,另一路给VCCRTC的另一个二极管供电,取代电池,达到省电的目的,其他路给开关和其他地方提供上拉) IO检查+5VSB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发出RSMRST#,通知南桥待机电压OK;  《SB是Stand By ,俗称待机电压》《RSMRST#是Resume Well Reset的缩写,意为重启正常复位,resume意为重新开始,复位,可以理解为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电压3.3V。RSMRST#是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用来复位ACPI控制器,如果此信号为低电平,则南桥ACPI控制器始终处于复位状态,当然就无法上电了,此信号的产生来源不一定,需要查图纸。总之,只要南桥得到了3.3V的高电平就可以了。                              .4、南桥送出SUSCLK(32KHz);《SUSCLK: 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
                                                                    短接开关针后                                                                                    5、5、按下电源开关后,送出PWRBTN#给IO;《PWRBTN#是电源按钮,如果系统已经处于睡眠状态,那么这个信号将触发一个唤醒事件,如果PWRBTN#有xxxxxx间超过4s,不管系统处在S0,S2,S3,S4状态,都将无条件转到S5状态》6、IO收到后发出IO_PWRBTN#给南桥、南桥送出SLP_S4#和SLP_S3#给IO;《SLP_S3#和SLP_S4#是电源层的休眠控制信号。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将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的系统电源》持续低电平)给ATX电源;9、当ATX电源收到PS_ON#由高->低后,即送出+12V,-12V,+5V,-5V,+3.3V,PG等电压;《PS_ON#即为电源绿线,低电平有效。

                                                                              供电电路部分
  10、当主电压送出后,即通过主板电路转换出其他工作电 '
压;VTT_CPU,1.5V,2.5V_DAC,5V_Dual,3V_Dual,1.8V_Dual《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56的排阻,就是它了》《+5V_Dual是指双+5V电压》
11、当+VTT_CPU一路供给CPU后,另一路会经过电路转换出VTT_PWRGD信号(高电平),给CPU、电源管理芯片、 时钟芯片。12、CPU收到VTT_PWRGD后,发出VID[0:5]组合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VRM;《VID是在CPU得到VTT电压之后,CPU通过它上面的VID脚的接地与不接地,来拉低与置高电源IC上面VID脚的电压,让电源IC知道CPU需要多少V的供电》
13、电源管理芯片,在供电正常和收到VTT_PWRGD和CPU发来的VID组合后,产生VCORE;《VCORE电压是提供给CPU工作的电压,电压转换主要分为两种1)线性电压调变2)PWM调变(也称为脉冲宽度调变)。一般VCORE电压都是通过第二种方法调变得到的》
14、当VCORE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WRGD信号给南桥,通知南桥此时CPU电压已经正常;《 VRMPWRGD 即: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
                                                          时钟电路部分
15、时钟芯片收到VTT_PWRGD,且其3.3V电压和14.318MHz都正常后发出各组频率;
                                                          复位电路部分
16、ATX电源灰色线延时发出ATXPWRGD,经过电路转换送给南桥,或者IO延时发出PWROK给南桥;
17、南桥发出CPUPWRGD给CPU,通知CPU电压已经正常;
18、南桥电压、时钟都正常,且收到VRMPWRGD、PWROK后,发出PLTRST#及PCIRST#给各个设备;《PLTRST#是平台复位信号,为总复位信号》
19、北桥接收到南桥发出的PLTRST#,且其电压、时钟都正常,大约1ms后北桥发出CPURST#给CPU,通知CPU可以开始执行第一个指令动作。

觉得不错,拿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非本人所写)

网友(点评):
就是没测试点

网友:
我只想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