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时序是什么

楼主(2011-10-14):
显卡供电是桥先有电还是显存先有电
哪位高手支个招

网友:
显卡就那几个供电,时序不像主板那样严格的,都差不多啦

网友(点评):
就那几个供电,具体的到底有几个?就算都是给GPU的,但是供GPU内部什么电路的?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嘛。上块板子直接测

网友B:
我现在的讯景显卡 爆了电容 换后显存核心都没电
现在就是不知道有先把那个电压先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嘛。上块板子直接测

楼主问的是先有显存还是先有核心供电,你却叫人家用测万用表测,测什么东西可以知道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讯景显卡 爆了电容 换后显存核心都没电
现在就是不知道有先把那个电压先搞出来

你要看是什么IC控制的,知道他的工作条件就明白了

网友:
我晕,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我还以为他问的是显卡的供电呢。应该是桥先有电,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桥,实际上是显卡的核心。也不见得都是核心先有供电。76以前很多卡都是先有显存供电的。

网友C:
显卡就那几个供电,时序不像主板那样严格的,都有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就那几个供电,时序不像主板那样严格的,都有就可以了

你这等于没说。楼主就是因为有电压没出来才问的。什么叫做都有就可以了?都有了还问什么?

网友D:
显卡上的供电是维修的一个重点。除了人人皆知的核心、显存,还有几处如2.5V、1.2V、3.3V等等,共有几处供电?随便说是供给GPU的,这个跑下电路谁都知道。究竟是给核心哪部分电路供电的?从没见到有人说得清楚的。
至于楼主说的时序,以本人的经验,早期的卡多数是显存先有电压,然后才会产生核心电压,现在的卡多数是核心电压控制显存电压。这个先后次序和用什么IC无关。但是在维修时却很重要,否则就会判断错误,费时费力走弯路。显卡上电源控制IC的线路也不一定和标准使用时的一致,常常会变通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上的供电是维修的一个重点。除了人人皆知的核心、显存,还有几处如2.5V、1.2V、3.3V等等,共有几处供电 ...

很强大  真的
我这张显卡确实是显存先有的
开始一直搞核心 搞不出来就搞了显存供电
结果显存有了核心也有了
插上显示器 正常

网友:
楼主在12楼,解决了,
这问题以前没想过,看来得找图研究一下了,否则啊

网友:
恩恩,其实呢偶也不是很会懂一点点而已。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等于没说。楼主就是因为有电压没出来才问的。什么叫做都有就可以了?都有了还问什么?

你怎么总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呢,我发现你该做研究,不适合维修

网友(点评):
可惜我做研究还是搞维修你说了不算。显卡不像其它的东西,资料很少,也很难找,不研究怎么能搞懂,不懂又如何去维修?

网友:
其实 你可以看看几个电压的管理芯片开关脚,连到那里去了。基本上是先有 3.3v 再出1.2的核心电压,再出2v显存。

网友:
这个确实有难度..不知道台机的显卡有图没有 .

网友:
显卡的上电部分一般对着供电部分看电路图可以知道的

网友:
今天我就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也是不知道哪个先出来,又没有图纸,又没有IC,最后放弃了

网友:
显卡修得少,学习了,以前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还以为是都通过3.3直接转出来的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