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启问题

楼主(2011-10-14):
今天修一个主板,不能开机,电源在没有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短接绿 黑两线,电源能启动,把电源接到主板上短接绿 黑两线,电源启动不了, 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板严重短路啊,

网友:
是的,非常的准确。

网友:
把换了电源看看可以点亮不。

网友:
不接入主板电源电压输出都正常那就是主板有短路电源保护了就没输出了

网友:
肯定是主板上有短路现象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试!如果不行!就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打一下ATX各供电输出的对地阻值和CPU供电的对地阻值,应该能发现在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短路现象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 供电的12V短路了

网友:
换过电源了,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短接电源后,电源风扇都不转那,

网友:
你不接12v的CPU供电试一试 如果不接CPU能触发 你就查CPU供电一块 看MOS管有没有段路的 还有可能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我没看到现象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去查4P有没短路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