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时候装不起F11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4):
遇到好多次这样的事了,给客户装系统的时候客户要求装的备份,原本以为系统都搞定了,装F11应该没问题吧,可谁知恰恰就是它老是装不起,装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得行不是这里错就是那里错,拿到头都大啦,想请教各位友友怎样才能把F11能依次性就KO掉啊,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啊。

网友:
f11 还原精灵么,
按F11卸了 换个MXADOS 8 版本的 看下能备份不。

网友A:
你是要装上F11还原精灵,还是卸载,如果是安装的话,电脑的硬盘模式是不是设置在SATA状态了, 那就改成IDE。

网友:
f11 不支持320G以上的硬盘

网友:
下载一个版本好点还原精灵!!!设置还原按键有F11和F9 !!!默认的是F11 !!!首先先把还原精灵解压并安装好了之后,然后重启在按你刚才装还原精灵设置的默认键如F11或者F9然后下一步就是备份系统了!!!

网友:
F11不支持320GB以上的啊我这是头一次听说,他的是500GB的原来都装起了的换了系统就不行了。会不会和磁盘分区有关系啊

网友:
再换个别的版本还原精灵试试

网友:
按键精灵网上下的系统经常用不到。。还是用正常GHOST好了,让他按F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装上F11还原精灵,还是卸载,如果是安装的话,电脑的硬盘模式是不是设置在SATA状态了, 那就改成IDE。 ...

更换硬盘的模式对吧,我到没有注意过试试看

网友:
进官方网站学习呀
给个链接 有手工操作的方法的。
HXXP://bbs.yjhy.net/viewthread.php?tid=13133&extra=page%3D1
我没有发链接的权限,你可以把HXXP,改为HTTP。

网友:
菜鸟,学习中。这个问题我好想也碰到过......

网友:
硬盘分区或引导有问题,或硬盘本身有问题,一般重新分区再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