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

楼主(2011-10-14):
求DOS命 令速成法 ,常用的,比如 如果按装 MATS 或者RS (测试软件)

网友:
一口吃不成胖子,仅仅是自己所需要用的DOS命令,也不会有很多,拿本子抄下来,多打几次自然就会记住

网友:
建议楼主去百度文库搜搜!

网友:
楼主说的MATS和RS是什么我都不懂。。

网友:
常用的不多,多背几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