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集成,,换别的机器的IO上去就连响4个4声,

楼主(2011-10-14):
IBM T60集成,,换别的机器的IO上去就连响4个4声,
安全芯片,,密码芯片,BIOS IO 从别的机器上全部对换还是一样,,换的件都是可以显示的,,原来的板是报温控错误,,,,,确定是H8芯片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吗
芯片

网友:
保温控错误? 什么意思 没明白、、、、 确定是H8的问题 换一个不就得了? ? 一个不行 多换一个 确定型号一样????

网友:
同一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