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显示器,用了一天后出现花屏,颜色从上到下花下来,而且花屏的时候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1-10-14):
一个杂牌显示器,用了一天后出现花屏,颜色从上到下花下来,而且花屏的时候鼠标不能用,先上来问下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稍后拆出来发型号和图片!

网友:
不是鼠标不能用, 是显示器坏了不能刷新信号所致。

网友:
最好配个图上来..有图有真相.才能更好的帮上忙

网友:
好的,发图上来,刚开机都好的正常的,用一会大概10几分钟左右就出现了

网友:
不好意思刚没发上来,现在再发一次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看行不?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肯定没坏

网友:
遇到一台重插排线就好了,不关鼠标什么事

网友:
用通用板子点一下。

网友:
感觉是屏线的问题,经常碰到古怪的故障,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来简单的,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别琢磨了,试试看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呢?

网友:
先确保是显示器的问题再拆   先插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