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20 内外接都无显

楼主(2011-10-14):
有台4720的机器,现象是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是内,外接都不显示,显卡是好的,在别的机子上试过! 客户送来时主板是没网络芯片(估计是被雷击了,吧芯片拆了用的是U口网络接口)。 现在BIOS也刷了 还是没显示,各位谁碰到过这样的现象,给兄弟指条明路!

网友:
  迩怎么知道显卡是好的?   型号对不对  估计还是显卡  查查屏的信号到了没有!!!

网友A:
1、有些本子因为驱动、键盘等问题切换不到外置显示。
2、你还要确定你的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些本子因为驱动、键盘等问题切换不到外置显示。
2、你还要确定你的屏有没有问题。

我也是怕外接是没切换过去,我也考虑到屏有问题,现在还没找到屏。

网友:
测屏线上有信号没有啊

网友:
屏或高压测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