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COMS电池两端都接地了,如何下手维修?

楼主(2011-10-14):
联想笔记本COMS电池两端都接地了,如何下手。。。通电按电池开关,提示灯可以亮,机子没反应。、。。

网友:
这明显是短路了,

网友:
LZ 慢慢查短路吧!!!!

网友:
我知道短路,只是想问一下,一般是那些元件损坏了。。。呵呵

网友:
源CMOS电池的正极,往下跑,最后要有图纸。比如滤波电容,二极管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