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触摸板断线如何接?

楼主(2011-10-14):
塑料的电路板,两层,有三根线,其中有一根不通,请问这种如何处理?烙铁肯定是焊不了,难道只能更换吗?有经验的师傅请指点下,先谢谢了!
触摸板

网友:
一般都可以飞线的。飞线的线细一点,你 跑个照片来 看看 清晰1点的 还有一种办法断的地方 把铜线刮出来,然后上导电银粉

网友:
这还不简单呐,不过考验烙铁功夫。

网友:
发个照片看看吧

网友:
触摸板直接飞线到 主板引脚不经过 自带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