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报温控错误,我把1989。13,14脚搞掉了,就可以 ...
IBM T60 报温控错误,我把1989。13,14脚搞掉了,就可以进系统,这样会影响用吗?

楼主(2011-10-14):
IBM T60 报温控错误,我把1989,,,13,14脚搞掉了,就可以进系统,这样会影响用吗?

网友:
温控芯片都坏了应该以后会出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不把1989还掉?找张点位图先看 看,13,14脚的跑线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一般是H8或1989坏

网友:
点位图看看2个点是不是空点 如果不是看连到哪里 在看要不要紧

网友:
这样会使CPU温度过高。

网友:
H8检测不到温度。这样容易烧东西吧

网友:
很容易烧板 祝你好运

网友:
请问那两个叫什么信号你记得吗,教教我嘛谢谢

网友:
那就把风扇搞个长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