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852D+热风焊台使用问题

楼主(2011-10-14):
新买的卡达852D+热风焊台数码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相差太大如何矫正???

网友:
还是别用卡达的,见意楼主,用卡达温度真的不好调,也会自己变动.

网友:
感觉只有到430度以上才能吹掉贴片零件,肯定是温度不准,温度低

网友(2014-06-19):
垃圾死了,我的调到480度也拆不掉主板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