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声音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1-10-14):
此机器用5~10分钟声音突然消失  重装系统、更新驱动俱都不行  怀疑主板有问题
因此拆机,拿单板出来表面没有什么异物   换了声卡芯片   用一会儿,故障又出现了
问师傅一下,说让我换个I/O吧  他说挺容易坏的那种机器  行,直接找来换上新的
KO~~~故障解决
发几张机器的图哈

网友(点评):
把图纸贴出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
没声音的时候耳机会不会有声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一样,该没的时候没有,该有的时候也没有   都试过了

还真奇怪,你师傅有没有说是哪个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A:
呃  这个还真没问   因为他没量我这个板子,所以直接给的建议  还有,这种电路我不会量   赖的管它  好了就有RMB收啦  哈哈

网友B:
这个机子的声卡受控于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通病?说明白点啊

应该是特殊故障吧
以前也没遇到过这类的   我已把我修过的地方都说了,再具体我就不知该说什么了,电路内部原理我不太懂,说不清楚 怕越说越乱  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的声卡受控于EC?

我没查过啊   感觉不像是受控的   声卡输入输出信号都有的   这是最后没办法才换的这个EC

网友:
没声音的一直很难修好,没想到IO也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这个还真没问   因为他没量我这个板子,所以直接给的建议  还有,这种电路我不会量   赖的 ...

我说这RMB是收到你自己腰包了还是咋的,怎能就【赖的管它】呢

网友:
这是因为声音由I/O控制的。

网友D:
我老早之前看过一个贴子时HP MH55的主板 声卡没声音 在开机会有声音 但是后会就没声音 是IO坏 引起声卡芯片供电消失 吧IO的那个脚去掉了 就没事了 不是到是不是 你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老早之前看过一个贴子时HP MH55的主板 声卡没声音 在开机会有声音 但是后会就没声音 是IO坏 引起声卡芯片 ...

没有,我这块板子声卡的3。3V都有   就没有缺的  我也有点懵懂呢  换上它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声卡也遇到过几个坏的

网友:
这种问题 还真没遇到过 学学学习。。。。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这就是经验   嘿嘿

网友:
值得学习

龙下江南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咨询一下,这个故障你家师傅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E:
兄弟,既然发帖,拜托给点思路,大家一起学习总结一下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既然发帖,拜托给点思路,大家一起学习总结一下好不

我的思路可能有点太简单:先软后硬,先易后难  大体上是这样的   再深一点说,就是要先了解这些部件的原理和功能  一步步排除  (说的可能不太清楚,反正大体就这个意思了,见谅)

网友:
我都不用图纸的说  - -!

网友:
功放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放有没有抱紧过啊?

换过  不行

网友:
耦合电容全换了。

网友:
io统一控制整个io设备 就是这样吧

网友G:
小小的分析一下。。IO内部其实不是直接管理声卡而是间接的参与。。比如--楼主讲的97551--和声卡ALC203--其中的很多信号比如HP-OUT-L;SYNC 是要功放MAX9750CETI等元件参与 而MAX9750CETI的运行和别的原件需要  IO提供AMP_MUTE# 等信号。所以。需要确认是否io坏!!!这个应该属于这款机型的通病。。此97551容易坏 楼主的师傅已经说出。不过能用15分钟消失可能是此IC老化。。受热后出现的热故障!却是应该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小的分析一下。。IO内部其实不是直接管理声卡而是间接的参与。。比如--楼主讲的97551--和声卡ALC203--其中 ...

牛   道兄道行之高深另小弟佩服   在此受教了 谢谢

网友:
ec坏的导致声音异常 我修过两次   直接换了就好

网友H:
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声卡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声卡设备吗

这位仁兄  我说的应该挺清楚啊   重装系统、驱动都试了啊   能认到   没有声音的时候也能认到

网友:
这个机器IO坏,是通病吗?

网友:
今天接修台机器没有认到声卡,不知道是声卡芯片坏了吗?,我好像没这些件,先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