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新手需备工具

楼主(2011-10-14):
请问高手们,新手学习主板维修,除了电子基础,需要什么必备工具,所需工具什么型号适用,多谢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维修的话,  首先万用表、螺丝刀一套、CPU  775、AM2 945、 内存1、2代的   假负载、真内存真CPU各一套。   差不多了。。。

网友:
迅维网维修工具

网友:
我也是刚刚学的。花不了多少钱的。我买了一套工具给你介绍一个:K螺丝刀一套 35元。台式假负载一套:85元。胜利VC890D表80元。诊断卡:35元。858D热风枪450元。936A电烙铁200元。放大镜15元。其它焊宝一些小工具30元,就这样了。什么示波器,BGA那些慢慢再买。

网友:
BGA 慢慢地就用不到了 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恩,先少投资点!4楼说的基本就够了

网友:
做维修的没有BGA是不行的,示波器没有还可以,料板都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