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点亮灯管后黑屏

楼主(2011-10-14):
一联想液晶LXM-WL19AH开机亮一会后黑屏,灯管和高压都换过,后经测量,不接灯管的情况下12V一直正常,点亮灯管后12V开始慢慢降低,直到黑屏,黑屏后电压又恢复正常,但灯管不亮,重新开关后,重复,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电压波动的话我会先怀疑电源IC带不起负载.

网友:
查稳压电源

网友:
如果是灭的时候亮黄灯    有可能是开关板。。

网友:
还是电源板有问题吧,如果是外接的,适配器应该是供电不足

网友:
把IC拖一下吧   可能 是虚焊了

网友:
电容漏电吧。

网友:
把12V滤波电容换掉,然后换点12V的三极管,此三极管接有散热片,如果发热过大,此三极管性能不良,电压降上去后摸看烫不,  (有部分电源板此处是两个二极管)

网友:
还是电源板有问题吧,

网友:
用通用板子点一下看一看屏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