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不显示

楼主(2011-10-14):
东芝M215不显示独显,,电流升到1。02安,,后降到0。97安,,不插内存只能到0。95安,北桥,显卡都压了还是一样,,二个内存插口,发现插上面一个电流降到0。97安后就掉电。。插下面一个就不会掉电,都说这机器NEC大电容,,容易坏,,这个会根大电容有关系吗。。求解,

网友:
那电容用风枪取不下来呢,难到要用BGA吗。?

网友:
是不是电容问题很好判断,你加个台式的6.3v 3300uf左右的大电解电容上去试试就可以判断了

补充内容 (2011-10-15 11:39):
我说的是装个台式的大电容上去测试,确认好问题了才换贴片的330,咋的是误导?装4个贴片容易还是装一个3300uf的容易。

网友(点评):
3300UF?????别误导小朋友330UF好不大哥 90%就个就是他坏,直接外托4个就可以

网友:
这机器电容问题是很多的,先换换电容看看

网友:
NEC大电容,要先把这个排除了,再查其它的,

网友:
电容先加起再说哦

网友:
东芝的老机器特别不好弄,我这放个屏有背光却不见内存波形,外接也不显示,没有图纸,都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

网友:
我取了加了四个330的。。还是一样啊。。晕哦。

网友:
加四个上去杂个加啊。不好放的嘛?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看,不行在干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