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r 无3.3 V 5V

楼主(2011-10-14):
开是拿来的时候 我加焊了一下PS51020 就有3.3v和5v了 还点亮了  关了再接电源 就没有了  摸PS51020还很烫 电流也是 0.10A
好像有短路的样子 然后我就换掉PS51020 又有电压了电流也正常0.04A   再开机又点亮了显示器  然后我关了 电源 再开 又跟前面一样的 0.10A   芯片又烫 换了2片 还是烫 一样的  电感对地5V是136 欧  3.3V是116 欧
没什么思路了   请高手指条道   对了 5V和3V的电容也换了的  一样
我把电感 和上管 拆下来也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1-10-18 10:33):
对了 还有个情况 换了51020就不烫了 3.3和5V也出来了 但是开机要保护0。23A 就掉电  多试几回就不行了

网友:
线性电压有没有短路?通常IO出问题会引起这样子的故障

网友:
看看LDO是否短路

网友:
线性电压到没短路 但是电压不对 才2.2V   LDO不知道在哪里找 没找到

网友:
我把电感 和上管 拆下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
查一下VREG3

网友:
楼上哥们  我没图纸可不可以详细点 VREG3在哪里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
有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的大哥啊 等着你们

网友:
你3.3V对地阻值都不正常,才1百多欧,5V的还算正常~~~3.3V后级有短路,自己在查下

网友:
没有图纸,很刺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