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 在显示LUOGO就死了

楼主(2011-10-14):
今天接来一台F8D机。一开机有声音就是不显示。初板为2种情况。1为显佧, 2为三盒一的MCP67
加焊显佧,故障依旧,只好拆了MCP67,重装好了,可以显示,就是有密码。而后刷过BIOS,还是老样死机一样。COMS放电故障一样,
到现在就出现LUOGAO时候就停住便重起,有那位有类似的经验可和大家分享的快给个建议!!!

网友:
BIOS没刷好吧,重刷一下!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刷码片

网友:
估计是检测,硬盘不过,或某硬件检测不过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是不是把南桥弄虚了

网友(点评):
人家说了是三合一的MCP67了,怎么还来南桥啊?

网友:
这机器确实难弄,我也刚接一个F9DC,开机自动重启。显卡603,单桥MCP67MD-A2。发现是以前修过的。显卡地下掉点,好在不多,补点,换上改良的631,发现还是自动重启,重植单桥,好像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点评):
都说是三合一了,那么是哪三合一呢【南桥、北桥、还有呢

网友:
三合一是南桥,北桥,显卡

网友:
你是如何写bios的? 这机在bios里面升级不行的 一定要在编程器写

网友:
用XETEK  写的 BOIS 肯定是刷好的。
说来也奇怪,用按纽不边上的开关就不行,只能用指定的开关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