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适配器能开机,电池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1-10-14):
   一群里朋友 接到一个DELL 1310  故障现象是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问我怎么个维修思路。我问他能否充电,对方回答能充电。我第一反应 就是保护隔离电路的P沟道场馆 坏掉和开路 造成电池电压没过来。向对方要来电路图
让对方接电池 断掉适配器。实测 PQ58 的1 ,2 3, 有12V 4脚有4V 电压,5678 有12V 电压,证明B+电压已经产生,不是PQ58的毛病。既然BATT ++ 已经完全产生了 就搜索所有的BATT++ 搜索到

实测 LM358 的第7脚输出电压是0V ,看图纸正常应该是1.5V(修好后实际测量1V多一些)7 脚是连接到EC的64脚 。测量LM358 1脚垫5电压1V多一些  正常。8脚VS 没有电压。肯定不对
追查VS 来源 查到 如下电路图
这个电路是仁宝的典型的电路。如图所示,VS 在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是VIN经过PD3 再经过一个电阻转化过来的。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 VS是BATT++经过PD4 导通PQ50后转化过来的。实际测量PD4两端电压为12V PR206 按下开关键2脚没有变化(迷茫了)正常这PR206按下开关键后应该有个跳变的 根据电压计算公式应该是2.2V 左右。先不管了。既然已经知道VS 电压没有就直接短接了PJP1跳线 让VS 产生。再让对方测LM358 7脚有1V电压。VS电压也出来了,然后更换个了PQ50 重新断开PJP1 开机正常上电。

修复后分析:在修复后实际测量PR206 2脚有2.2V 左右电压跳变。在没更换PQ50前侧PR206电压 可能是那个朋友因为没有仔细测量 或者因为跳变的太快没反应过来。

楼主貌似没搞清楚,PR206的2脚有跳变,是因为EC发出的51ON#拉低,导致电阻分压才对,既然没有跳变,如果没跳变那就是51ON#没有发出来,或PC164短路了。当然,如果一直是0V的话,还是肯MOS管损坏拉低的
再看一遍,原来是你标题搞错了哦
没有VS,你适配器能开机,我就不信了,VS作为比较器的供电哦

网友:
真是高手,PR206还跳变没反应过来,它是用万用表量的跳变吧

网友A:
PQ50损坏导致开不了机?啥时候网络指导下我啊

网友:
适配器不能开机的,为什么还能充电。

LZ把标题弄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0损坏导致开不了机?啥时候网络指导下我啊

PQ50可以说是其它所有电压产生的前提,首先产生的就是RTCVCC。

网友B:
要是让我的思路来修  我看到PQ58已经导通  还不触发就会去测IO的条件。如果先去查IO的话走的弯路会很多。 不过这路应该也算是电池检测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让我的思路来修  我看到PQ58已经导通  还不触发就会去测IO的条件。如果先去查IO的话走的弯路会很多。 不 ...

如果都不开机我可能会让人检测 EC 的,但是适配器能开机,电池不能开机,而电池电压都出来了,明显是电池供电的一部分电压没出来,这是我检修的思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都不开机我可能会让人检测 EC 的,但是适配器能开机,电池不能开机,而电池电压都出来了,明显是电池 ...

后来仔细看了下 OVP那路应该是电池电量检测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我一般是看充电电路   看到你的帖子 我又有新的想法   呵呵

网友:
楼主QQ号多少,想拜您为师,您远程帮人解决问题的功底很深厚。

网友:
一定要细心哦

网友:
题目和内容相反

网友:
看了两遍,竞然没看懂。一句话到一半就没了。晕

网友:
不错。收藏起来了。是适配器能开机 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2011-12-26):
有点深了,值得研究,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把头一句话改改,不然容易迷糊。

网友(2012-05-13):
题目和内容对不上,内容和内容也对比不上,楼主写帖子急了,没写好吧